求助,关于中断的

楼主(2009-11-12):
在书上看到一个参考程序
产生占空比为50%,周期为4s的方波信号: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1
ATCH   INT0, 21
ENI

Network 2
LDN    M0.0
TON    T32, +2000

中断程序
LDN    Q0.0
=      Q0.0

主要是中断程序看不懂,q0.0常闭触点和q0.0线圈串在一起
不是应该是q0.0按照扫描周期不停的通断么?

网友A:
如果他这么做也能实现的,就是调用中断的时候才执行呀,不过这么做有点不好理解你的用意

网友B:
因为他用的是开机脉冲SM0.1也就是PLC从STOP-RUN时执行一次,当PLC第二个扫描周期来时他执行的是网络2的程序,T32开始计时.应该是T32一直计时,直到最大值.我也是刚学PLC大家互相探讨啊,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