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地磅秤

楼主(2009-11-12):
我公司一台电子地磅秤称重后不归零,检查机械上无卡涩,歪斜现象,请教各位老师该从何着手。

网友A:
不归零,也不一定就是机械上有问题 呀,也有可能是传感器零点漂了

网友B:
检查屏蔽,可能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C:
传感器可能有问题啊

网友D:
1.先看一看,几个传感器接头的地方,看是不是进水了,如果正常很可能是传感器有问题。
2.传感器,一般传感器是四根线的,两根电源两根输出,电源一般是红线黑线,输出线就记不得了,可以分别用万用表电阻档测电阻,红线跟输出线测的值,黑线与另一根输出线测的值,差别不能大于小于2,例如  第一个测是100 第二个测也应该是100或大小不能超2,大很多或小很多就说明这个传感器坏了。

网友E:
楼上的经验太少了 能这样测量吗? 告诉你 大的是激励  小的是信号  对角相等 真是!

网友D: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都是这样,至少我修的电子称是这样的。两根是电源,另两根输出一个电压或电流信号。测量方法是厂家技术支持告诉我的。这个传感器不就是个压力变送器吗!要是有传感器的说明书就最好了,说明书里倒是标了电源间,输出间的电阻我测过跟说明书上的差不过1欧。

楼主:
我们公司没有专业的仪表人员,我就是一个电工,秤出问题我就弄一弄,碰运气还修好过一些,其中一次就是3楼朋友说的屏蔽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E:
最重要的是你要测量 反馈是多少 有的显示表规定 反馈在0  到300毫伏  你看看  如你的反馈特别小 例如 加载后 为0MV  你就要看看传感器  如加载后和加载前发生了变化 说明传感器没有问题  本人对称重传感器了解可以 有问题请找我!

网友F(2010-02-02):
显示器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