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2):
我的变频器内部接触器烧毁了,看不清型号,15KW变频器内部充电接触器的型号用那个,线圈电压是220

网友A:
按直流母线电流选取预充电旁路接触器触点容量,旁路接触器触点可以并联使用,使用条件可以近似刀闸使用条件,即考虑触点无带载切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直流母线电流选取预充电旁路接触器触点容量,旁路接触器触点可以并联使用,使用条件可以近似刀闸使用条件,即考虑触点无带载切投。

旁路接触器触点可以并联使用,并联使用并不增加负荷电流,只是增加了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