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2):
本人从旧机器上拆下一个三菱plc fx1s-14mr用来学习用。可是不知道”关键字“如何输入。请问各位师傅怎样解锁?在这本人先谢了。

网友A:
你的PLC是加了密码的,由于本论坛不讨论解密问题,所以不多说

网友B:
记 得如是有密码的话是不让你动的,但是你不是要练手吗,里面的程序对你没有什么用,你随便搞吧

网友C:
把PLC清除内存,那就什么都没了,就可以再自已编程用了

网友D:
密码只是为了防止你动内部程序,如果里面的程序无所谓,那就直接删了,或者再传一个进去。

网友E:
对,如果用来自己用的话就把内存给清了,不过里面的程序也没有了

网友F:
直接清空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