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2):
不知道怎么的,我安装的海泰克软件一打开就自动关闭,卸载了重装,还是不行,换了版本再安装上还是不行,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换台电脑安装试试吧

网友B:
应该是中毒了!!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后来杀毒重装系统就好了

楼主:
为了一个软件重装系统,不值啊,请问大家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啊?

网友C:
换电脑试一下;

网友D:
你电脑是不是装了6.1的版本,现在又装6.3版本。
把6.1的卸掉,就可以了。

网友E:
也可能是软件之间有冲突?有个方法你试试吧,就是在你的计算机上d盘再安一个xp,然后什么都不装只装你的海泰克,试验完了,找到冲突的地方,解决再把d盘的删掉就可以了。

楼主:
我也怀疑跟什么软件有冲突,但是找不出来

网友F:
你可以选择用兼容模式来打开你的软件。 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在你的HITECH软件的快捷方式,右键,属性,选择兼容模式。

应该会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G:
换台电脑或先重装系统再安装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