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3):
我想把PRO FACE(GP2501)内的程序备份出来,但是我没有数据线,请问数据线的型号是什么?哪里可以买到?如果不用数据线,用CF卡备份可以吗?CF卡需要专用的吗?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下载电缆可以选择:
GPW-CB02(串口)
GPW-CB03(USB)
至于购买,可以就近找Proface代理商。

CF卡的选择一般可以选用金士顿或者Sandisk。
当然,你非常有米的话可以选择Proface原装CF卡。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还是用USB的电缆比较好,还有就是GP2500系列的支持LAN。如果是怎样使用呀

网友B:
呵呵;GP2501的没有LAN口;
2500的确可以用LAN口通讯;
建议你下载本手册看一下;

网友C:
如果电脑没有串口,可以通过网络传输的(需要设置目标GP的IP地址,PORT(端口号):8000(固定值)CF卡也是可以备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