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3):
我们公司的是十二辊板带冷轧机,最近卷取机一直出现问题,故障第一次出现是西门子驱动器报F004,复位后,再起步一加张电机就发抖,一颤一颤的,而且声音很大,电机电流波动也很大,后来就停机检查,但是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更换了控制板也不行,后来再上电就又正常了,但是时不时的报F030和F004,复位几次,就又可以运行了,现在头疼呀,不知道问题是什么,希望高手指教!我是怀疑可控硅出现问题了,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检测,再加上换可控硅很麻烦,又不想影响生产,所以想找高手请教究竟是什么问题!先谢了1

楼主:
忘了,是6RA70的控制器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机的励磁有问题,但是问题还不大,表现不明显的,需要仔细的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机的励磁有问题,但是问题还不大,表现不明显的,需要仔细的测量

我觉得也是这种情况,不然一般不会引起马达抖动的

网友C:
对于6RA70来说,F004和F030都是过电流的故障。属于恶性故障。但是可能的原因很多,比如,直流电机电枢短路、励磁时有时无、线路短路(或者对地短路)、装置的电流检测误判断、输出功率元件击穿短路、电子板故障等等

看看这么多的可能性,咋办呢?还是逐一检查排除吧。

网友D:
具体可以看下是F030.F004下边的故障号,这样又便于故障的进一步确定。
另外如果是以小推大的模式的话,检查下编码器,尤其是编码器连接轴

网友E(2010-03-02):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F:
你对比好的看看你的可控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