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电磁阀示意图的含义。

楼主(2009-11-13):
虽然用过电磁阀,但对于电磁阀的一些含义真的不是很明白,在网上搜也没搜到,可能问题太初级了吧,
示意图在附件中,想问一下,里面的箭头表示什么,上面表示是B到S,P到A,到底B,S,P,A 各表示什么呢?
然后到下面的30C了,A,B,R,P,S ,又变成T字装了,箭头旁边又来了个T,我始终看不明白,而且箭头为什么
有的垂直画,有的斜着画?箭头的位置和T的位置有什么考究呢?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10是一个两位五通电磁阀,左位接入系统的时候压缩空气从P口到A口,经气缸回到B口,通过S口放气。R口不通。箭头表示两个口之间相通。T表示不通。右位你可以自己看。

楼主:
谢谢,已经明白了

网友C:
2楼说得对。从图上看,几个是气压用的电磁阀。
有几个方框称几个工位,有几个通气孔称几通。例 10的是二位三通阀。30C的是三位五通阀。
P是气源的入气孔,A、B是两个出气孔,R是排气孔。

网友D:
主要是路数、通和不通

网友E:
能讲得详细点吗?那个五通我还是不大明白啊,位数是看得懂的

网友F:
左边的框图代表左边的线圈得电或是弹簧作用
右边的框图代表右边的线圈得电

网友G:
新买的电磁阀都有说明书,上面介绍得很详细的。好好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H:
看说明书。

网友I:
电磁阀有几个工位就用几位来表示,有几个孔就用几通来表示,T就是在气动原理图中表示不通或封闭的意思,操作类型,比如说手控,气控,电控,先导,等。

网友J:
几个方框代表几位,几个口代表几通

网友K:
对,看说明书,还有箭头方面等,进出口之类就可以猜出七八了

网友L:
键议还是看看相关的专业的图书,比较系统一些

网友M:
我是电磁阀厂的,10和20都是两位三通,一个是单线圈弹簧复位的,20是双线圈。10是不通电时PA通,BS通回气,通电时PB通,AR通回气。20是左线圈通电PA通,BS通回气
右线圈通电PB通进气AR通回气。阀上有个手动按钮,按下就和通电一个作用;30C,30E,30F是三种不同的三位五通电磁阀,30C是不通电时都不通,左线圈通电PA通,BS通,右线圈通电PB通AR通;30E是不通电时AR通,BS通,左线圈通电PA通,BS通,右线圈通电PB通AR通;30F是不通电时PA,PB通,左线圈通电PA通,BS通,右线圈通电PB通AR通。箭头带表气流方向

网友N(2009-12-16):
这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