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RS422转RS485的问题

楼主(2009-11-13):
在资料上看,RS422有RX+ RX- , TX+ TX-, 还有其它一些握手信号,如果把RX+ 和 TX+ 短接 ,RX-和TX-短接,
就可以和485相连了,我现在问题就是,如果422发数据给485,那不同时给自己发数据了吗?那接收端如何知道
当前的数据该不该接收呢?
这个图就是PROFACE的屏上的422通讯口将RX+ 和TX+(RDA ,SDA) RX-和 TX-(RDB,SDB )短接后和485通讯的

网友A:
楼主要清楚一个概念,即:RS485为半双工方式,因此,要么发送,要么接受。
所以,不存在楼主的问题:发送同时接受的状况。

楼主:
但是422是全双工啊,就针对上面的GP而言,它在屏幕设置上就是422端口,并不会因为我们将两组线短接,它就认为是485了啊,比如GP方向485发送数据,但由于短接了,同时又给自己发了一组数据,但422接收端并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来自哪里的,只要有数据,他就接收啊

楼主:
我想了,估计485,422传输协议中都有端口号,如果GP方发送给485,虽然自己也接受,但由于和自己的端口号不一样,自己接收的就会被丢弃,

网友B:
你直接说PROFACE与什么通讯吧;

网友C:
是的
引用 楼主:
我想了,估计485,422传输协议中都有端口号,如果GP方发送给485,虽然自己也接受,但由于和自己的端口号不一样,自己接收的就会被丢弃,
422是会收到自己的数据的.如果(虽然485支持多对多,因为不是全部)有端口号(地址,站),不是自己的,不会作出反应.

网友D(2010-03-18):
PROFACE的RS422接口通讯是主动的,它发送一条命令再接收返回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