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3):
  要很好的对小巧型工业电器压力变送器进行选型,需要清楚几个参数:1、压力量程;2、使用温度范围;3、被测量的介质;4、测量精度;5、输出信号;6、接口尺寸等

1、压力量程:即是要测量的最小压力和最大压力差。一般压力变送器有1.5倍的过载能力。

2、使用温度范围:最低使用温度和最高使用温度。一般是-20~80℃.如果温度在高,需加其它降温措施。

3、被测量的介质:随着被测介质的不同,对压力变送器的要求是不同的。比如耐酸耐碱,陶瓷传感器比较好。外壳的耐酸耐碱性等。

4、测量精度:一般使用场合,0.5%精度的比较多。如果要求测量更精确,可以要求0.2%,或0.1%的测量精度。

5、输出信号:是对相关使用二次仪表能接受什么信号。大多使用4~20mA,也有其它0-5V,0-10V或0~20mA等等输出信号。

6、接口尺寸:是按照客户现场使用条件,加工相应的安装尺寸。

网友A:
感觉小巧这两个字有点多佘了。另外还要注 意一下变送器的安装环境和本身的材质。

网友B:
主要还是根据现场环境和使用情况去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