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铁损

楼主(2009-11-13):
请教250KAV油浸式变压器的有功铁损和无功铁损,高压10000伏低压400伏

网友A:
变压器还分有功铁损和无功铁损吗?我只知道空载就是铁损,负载损耗是铜损。

网友B:
变压器损耗比较大

网友C:
你要求的也太严格了吧变压器的损耗有有功损耗和无功损耗,还得把铜损和其他损耗都去掉啊

网友D:
铁损分为涡流和磁滞损耗,主要与磁感应强度的平方(即变压器和电能)决定的,基本为一个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