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3):
MR-J2S-10A的伺服放大器跟FX2N-1PG定位模块连接,CON1B部分我将SON(5号)、LSP(16号)、LSN(17号)、EGM(15号)、TL(9号)、PC(8号)和SG(10 20号)短接在一起,然后Vdd(3号)、COM(13号)和CON1A的OPC(11号)短接在一起,现在的出现的问题是我将SON(5号)拿掉,用伺服放大器自己的电动模式点动时出现:电机转了2秒后停下出AL 31的报警。我的电机型号为:HC-KFS053B是内部带刹车的需要外部加直流24V,但是以前用这个电机的时候,刹车拆掉了。伺服的设置基本没改,就改了个电子齿轮比4096/125 控制模式P0 0000为位置模式,问问可能是社么原因造成的? 谢谢回复

网友A:
点动模式也要把伺服ON信号接通

楼主:
点动模式是伺服放大器内部的,我看过手册上说是不接通SON的,就算是要接通的话,这个我也已经尝试过了,没用,还是老样子,AL 31报警,如果是接线没错,设置也没问题的话,出这个报警就真的是见鬼了

网友A:
A31是超速,检查下编码器反馈回来的有没有错,是不是多台电机,线有没有接乱

楼主:
我就接了1台伺服电机,其他的都是步进电机,而且为了不影响我是单独电源分开接的,因为该伺服采用内部电源实际上,将VDD和COM短接后,只要LSN 、LSP、TL、SGM等和SG短接就因该可以点动了,问题就是我进如伺服点动模式后,电机动了下出AL 31超速报警

网友A:
连上调试软件,把参数初时化下,再用点动功能试下,看转动正不正常
也可以按手册第10章中的关于此项报警说明中那几种情况去对应找下原因

网友B:
电子齿轮比改小些看看;

网友C:
也可能是发脉冲的线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