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3):
先有8个伺服电机需要控制,用PLC的控制的话怎么来选型?用什么控制比较好?

楼主:
这8个伺服用位置控制,但是用PLC控制的话,怎么来配置PLC模块呢?

网友A:
什么动作呢,有没有插补等动作?

网友B:
用 SINEMERIK 840D控制

楼主:
就是简单的位置控制,类似于码垛机器人

网友A:
如果是三菱的可以用Q系列PLC加定位模块做
QD70P8模块一个可以控制8轴,没有插补功能
QD75P4两个可以控制8轴,有直线、圆弧插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 SINEMERIK 840D控制
这好像是数控的系统了,成本不低吧

网友C:
呵呵;成本最后会非常高;

楼主:
用PLC来对这8个轴控制,PLC模块该如何配置,PLC最好是西门子、三菱、欧姆龙。

网友D:
哈哈,厉害呀,不过一般用定位轴才行

网友E:
没做这方而的应用,不知应用的效果如何。

网友F:
用PMAC运动控制卡,此卡可以扩展到32个轴。我们做个这种搬运机器人

网友G:
系统中没有图像处理吗?      一般这种工业机器人的动作数据是怎么做成的啊?  不会全是用教示法输入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PLC来对这8个轴控制,PLC模块该如何配置,PLC最好是西门子、三菱、欧姆龙。
三菱Q的选择一款Q系列CPU,电源模块、基板、输入输出模块根据点数算出,然后就是定位模块了,上面列出的

网友H:
用安川的MP控制器可以达到控制要求

网友I:
机器人的话一般会连动,也就是所说的插补功能,最好根据工艺来选型,可以考虑三菱的Q172或是直接用机器人。

网友J:
可以用TRIO控制器,最多可以做到64轴的联动插补

网友K:
这么多轴阿。。。成本不便宜 阿

网友L(2010-02-16):
用软PLC来控制比较好

网友M(2010-05-23):
如果做机器人,用通用的plc的位置控制模块是不行的,没有轨迹规划。做不了插补联动。

网友M:
还有,这个工序对自由度的需求,辅助变位机的需求?

网友N(2011-12-11):
用多轴控制器或者轴控卡会比PLC方便很多

网友O(2012-02-14):
运动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