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无法安装

楼主(2009-11-13):
我新下一个STEP7的安装软件,第一次安装的时候,到90%的时候就停止了 ,第二次安装的时候到23%的 时候就停止了,到最后就根本无法安装了,只出现卸载的信息。每一次安装失败的时候我都把安装上的东西删除,在这之前,我 还安装了 另外一个版本也没有成功。我同事说可能是安装的时候,下了 一些文件,需要删除,但我不知道要删除啥、求助,希望各位大侠能帮助,我继续这个软件学PLC!!我安装的版本是西门子S7-200CNSTEP7MicroWINV4.0。谢谢了 !!!

网友A:
呵呵  一点点个人意见    可以试试
你用优化大师 找到你安装的东西 哪怕一个文件都可以  然后只能卸载了   这样卸载干净了你在试试安装一下  !!!这个软件应该不是很难装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同样的一个软件我在两种电脑上装的时候就不同,可你的电脑配置低。
你试试我给你的这个地址http://119.147.41.16/down?cid=4ABC0FB1755FE3B3BDC1D49903B9948CC70F16C9&t=&fmt=&redirect=no&usrinput=step&dt=2026000
先把你以前的装卸载了一般都在C盘C:\Program Files\Siemens然后从启动安装

网友C:
用360管理软件卸载全部西门子的东西,在下载6.0版本的安装

网友D:
要装这些东西,优化大师最好不要用,在安装过程,把防火墙关了,自动更新也关了

网友E:
你要先卸载干净你的软件,才能正确安装。

网友F:
我觉得应先把C:\的文件夹删掉用SHIFT+DELETE,然后关掉防火墙,解压缩到某一盘下,点安装,路径要在C:\下C:\Program Files\Siemens。。。。。。OK啦。。。。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小弟已经安装成功。用360找到有关文件,直接粉碎。然后完事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