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工控机

楼主(2009-11-13):
想弱弱的问一句,触摸屏和工控机都可以做上位机,但价格工控机要比触摸屏贵很多,什么情况下用触摸屏好?什么情况下用工控机好?自己认为工控机好在通讯功能强大一点,图像界面能做的漂亮一点,其它我不觉得工控机好在哪里,而且配置起来很麻烦,使用起来还没有触摸屏简单。

网友A:
小点的设备用触摸屏加PLC好些,
有的机器还要用到其它控制软件的,比如用到运动控制卡和他的软件,这是用工控机好些

网友B:
呵呵;如果用触摸屏能达到要求就用触摸屏好了;

网友C:
触摸屏一般在显示尺寸上要小,内部的配置资源都要弱,通常只是作为现场显示。内部都有做好的通讯,直接买线就可以和plc相连。
工控机自由度更大,但是通讯可以使用组态软件或者编程来实现,可以做后期的数据存储、分析、报表等。看你的需要了来选择。

网友D:
个人认为触摸屏其实就是一个指示灯和按钮之类的输入输出器件的集合,而工控机则没有这么简单,它所能实现的功能是触摸屏所不能及的.说到它们的使用场合则是由所设计的系统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来确定的,如果认为触摸屏没有实现项目功能的能力,那当然就要选择工控机啦.

网友E:
这个要看你的应用了,只要适合就好了

网友F:
二者都没用过  学习一下

网友G:
触摸屏的对现场环境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工控机那么高。

网友H:
触摸屏和工控机都叫做人机界面,这样说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触摸屏和工控机都叫做人机界面,这样说对吗

不对。工控机可以做人机界面,但不是人机界面。

网友D:
个人认为人机界面只是一个进行监控及操作输入输出的器件,而工控机则是集监控及操作于一身,还有进行复杂运算处理,不是一个输入输出设备能与之相题并论的设备啦.

网友I:
工控机的实时监控功能和通讯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