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3):
我这里用的是罗斯蒙特的差压变送器,测量锅炉汽包液位,汽包左右各安装了一个,型号量程什么都一样的。出厂量程是0~15KP,实际应用中负压侧取压点比正压侧取压点高0.6米,(负压侧有储液罐),因此是负迁移6KP。我用HART改了量程-6~0KP,使用中右侧的变送器是正常的,显示-3KP,50% 。左侧的变送器却显示-12KP,-200% CURR。排污停表什么的我都用过了,正压侧也没有漏点,请教高手教教我怎么弄好他,万分感谢!

网友A:
从楼主的帖子来推测,楼主用的不是双室平衡容器,而是单室平衡容器,看来锅炉汽包的液相
接变送器的正管(高压侧),汽相通过单室平衡容器(储液罐)接变送器的负管(低压侧),如果真是这样,建议:
   再检查下导压管有没有堵塞、泄漏的情况?储液罐及导压管是否已充满了水,并且没有空气了;变送器的量程、迁移的调整设置是否真的正确?如果都没有问题,再进行分部检查,方法有:1.把三阀组的正、负阀门关了,打开平衡阀,看变送器是否显示最大(20mA)。2.或者把汽、液相管的根部阀门关死,把阀门后的连接螺母松开(目的是泄去工作压力),这时变送器的差压就是储液罐内水的静压力(0.6米),这时变送器的显示应该是零(输出应是4mA),这时逐步排放负管的水,变送器的显示应该逐步上升,这说明变送器是正常的。如果接上导压管并有工作压力就失常,重点应查导压管及平衡容器。3.还可以把左、右侧的变送器对换来看又是什么情况,以此来判断故障。

网友B:
楼上的你真牛 精彩

楼主:
很精辟,谢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的帖子来推测,楼主用的不是双室平衡容器,而是单室平衡容器,看来锅炉汽包的液相
接变送器的正管(高压侧),汽相通过单室平衡容器(储液罐)接变送器的负管(低压侧),如果真是这样,建议:
    再检查下导压管有没有堵塞、泄漏的情况?储液罐及导压管是否已充满了水,并且没有空气了;变送器的量程、迁移的调整设置是否真的正确?如果都没有问题,再进行分部检查,方法有:1.把三阀组的正、负阀门关了,打开平衡阀,看变送器是否显示最大(20mA)。2.或者把汽、液相管的根部阀门关死,把阀门后的连接螺母松开(目的是泄去工作压力),这时变送器的差压就是储液罐内水的静压力(0.6米),这时变送器的显示应该是零(输出应是4mA),这时逐步排放负管的水,变送器的显示应该逐步上升,这说明变送器是正常的。如果接上导压管并有工作压力就失常,重点应查导压管及平衡容器。3.还可以把左、右侧的变送器对换来看又是什么情况,以此来

这个答复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