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3):
我公司有三台DVC2000,中控发出100%,现场只能显示20%,自动校验正常。请问该如何解决?

楼主:
现场PLC控制的另外两个就没有问题

网友A:
你可以将有故障的和完好的兑换一下,就可以看出问题在什么地方了。到底是仪表还是中间环节,还是PLC。然后在具体解决。

网友B:
用信号发生器校验一下阀门先确认阀门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