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02.00

楼主(2009-11-13):
请教各位老师,什么情况下特殊继电器A202.00-A202.07才能闭合?

网友A:
当一个网络指令(SEND,RECV,CMD,PMCR)能够对相应的端口(串口)进行操作时候就ON,也就是对应从0-7这8个通讯端口没有BUSY的时候就ON。

楼主:
那是不是说,当主站和从站的通讯端口设置对应上就ON?

网友A:
没有BUSY的时候,如果有数据在传送也不会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