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3):
请问一台130Kw的380V交流电机,变频启动,应该选用什么规格的空气开关和电缆呢?
如何计算求得呢?谢谢。是不是大学电机拖动的课程啊?

网友A:
130KW大约有260几个电流。  隔离600A  空气开关400A
             用70平方线。。
  也不是是基本吧。
       仅共参考。
 不对请多指教

网友B:
第一,每个电机 都是有额定电流的
楼主在选元器件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和电制来选。
第二,楼上说要用400的空开。我认为只需有大于260的就行。空开选得太大断路保护就没有了。
第三,电缆,楼主找个电缆手册看着选。选的时候注意使用环境和电缆特性。

网友C:
支持2楼的数据,空开是大了点,可它下一个就是250安了,显然得用400A的空开。负荷线要看是电缆还是电线,要是电缆70平的太小了,要用120平--150平的。要是线也得用90平的。

网友D:
支持2楼的数据,要是电缆70平的太小了,要用120平--150平的

网友E:
最好120平方的线

网友A:
首先要考虑到电机在启动时的电流有多大吗?
  是电机本身额定电流的2到7倍。   最小要估算到二倍。

网友F:
空开选400安,电缆线选95平方的。

楼主:
大家的答案不尽相同,我该如何选呢?不知各位能否给个计算过程,谢谢各位

网友G:
开关选三百四百的都行,因为开关都带电流整定,电流可以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整定,电缆选用还是找手册吧,公式算出来的也得根据实际情况定,比如电机的远近等。

网友H:
看看控制距离多远?

网友I:
支持4楼的说法,要是电缆70平的太小了,要用120平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支持2楼的数据,空开是大了点,可它下一个就是250安了,显然得用400A的空开。负荷线要看是电缆还是电线,要是电缆70平的太小了,要用120平--150平的。要是线也得用90平的。

还有一个档位是315A    M1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