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3):
各位兄弟门,本人不知道SLC 5/03和 MicroLogix 1200如何通信,看过相关的文章,好象是用指令MSG,
但具体的应用还不懂,始终不知道两个PLC的地址I/O是如何通信连接的,如果各位朋友有知道的请告诉
我一下,如果有相关应用程序的给我发一份来。在此本人先谢了!我的邮箱是:zyzhrzyr@163.com

网友A(2009-12-16):
用MSG语句设定地址和数据读取单元。先确定走什么网络?网络搭建之后就能使用MSG了

网友B:
首先要组建网络资源

网友C:
之间是走DH485吗?

楼主:
采用的是DH485网络

网友C(2010-02-25):
MicroLogix 1200里程序通道要设为485通讯方式,设1个ID地址;03程序里也要设好DH485是第几通道,设ID地址(不重复),然后在MSG里,填上1200的ID地址,要读写的数据区,区的大小,03的DH485走的第几通道,把数据读到哪个数据区等几个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