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线路板制作工艺

楼主(2009-11-13):
我买回来了覆铜板、三氯化铁、大头笔,准备自己做继电器的控制线路板。感觉非常繁琐、麻烦。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制作工艺,三氯化铁溶液的浓度该多少,浸泡时间该多久?我的板是120mmX170mm。

网友A:
科贸街有专门做这个的

网友B:
以前老师傅都这么做,现在直接找做电路板的得了,也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C:
都是这样啦,如果你用的多就找个厂让他们给你做一些。也不是很贵。

网友D:
PCB板的加工费包含制版费和每块的PCB板的实际制作费,这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制版费:一般的制版费在200元左右
第二部分是实际每块的制作费,它是按平方实收的,单面板一般是分钱每平方厘米吧,双面板一般是8分钱每平方厘米吧。比如你做10块100平方厘米的单面板,那么这部分的费用是1000*0.05元=50元
以上50元+200元就是你这次的总的加工费
当然加工数量多了,厂家就不会收你制版费的,另外每个厂家的加工费都不同,但大致是这个价吧。

网友E:
做板很便宜的呀,我们做板没受过制版费呀

网友F:
用大头笔描线路不好,要用毛笔蘸油漆描线路,干后再用刻刀修整(注意!描线路前用洗衣粉或汽油、或天那水先洗一下敷铜板),然后用一比一的三氯化铁浸泡,并且要不断地晃动(摇晃),通常要半个小时以上才能腐蚀往一块电路板,如果电路板大的话可能要一个小时以上。想快些的话,最好保持水温40摄氏度左右。
像你这样规矩的电路,一般来说我是用刻刀来刻,这样比三氯化铁腐蚀好做得多,但三氯化铁腐蚀法比刀刻轻松的多,只是麻烦点。

楼主:
谢谢老头子。自己手工做太繁琐了!我把覆铜板先喷一层油漆,烘干。然后用激光打标机打出来...再用三氯化铁浸泡...呵呵资源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板的加工费包含制版费和每块的PCB板的实际制作费,这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制版费:一般的制版费在200元左右
第二部分是实际每块的制作费,它是按平方实收的,单面板一般是分钱每平方厘米吧,双面板一般是8分钱每平方厘米吧。比如你做10块100平方厘米的单面板,那么这部分的费用是1000*0.05元=50元
以上50元+200元就是你这次的总的加工费
当然加工数量多了,厂家就不会收你制版费的,另外每个厂家的加工费都不同,但大致是这个价吧。
这么便宜!自己手工做的费用绝对超过300元!能介绍个做线路板的地方吗?我在惠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板很便宜的呀,我们做板没受过制版费呀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E:
一般都不收制版费的呀

楼主:
线路板做出来了...
终于做出来了。呵呵...

下次不用打标机做,改用转印纸来做。

网友F:
要想好焊接,把电路板用洗衣粉加洗碗的硬擦布(绿色小方块的那种)擦亮后,用松香酒精涂布一遍,等干后就很好焊接了。

松香酒精可用一份松香加两份75%以上的酒精溶解后得到(松香要捣碎)。

你哪里能弄到转印纸呀????

楼主:
买呀!网上看到才0.4元/张。

网友G:
像你这样规矩的电路,一般来说我是用刻刀来刻,这样比三氯化铁腐蚀好做得多,但三氯化铁腐蚀法比刀刻轻松的多,只是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