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4):
三菱F940GOT控制2台FX1SPLC,现出现修改触摸屏中的数据时,内部小数字键盘无法使用,请大侠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属于硬件故障吗?该如何解决?
先谢谢了!!

网友A:
你2台PLC间如何通讯的?
其它触摸键是否正常?

楼主:
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图片传上,希望大侠们能看明白并帮我分析故障原因。两台PLC是通过R485连接的。其它触摸键都正常,系统能正常运转。有时按界面中的“增加”“减少”正常。

网友B:
是按小数字键盘不出数字,还是出数字到屏里确定后没法保存?
如果是前者,可能是屏本身有问题,用的时间长坏了。
如果是后者,那可能是PLC的问题,或者你设的参数超出了设定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按小数字键盘不出数字,还是出数字到屏里确定后没法保存?
如果是前者,可能是屏本身有问题,用的时间长坏了。
如果是后者,那可能是PLC的问题,或者你设的参数超出了设定的范围。

谢谢你的帮助!我现在的问题是数字到屏里确定后没法保存,看来是PLC的问题啦,请问该如何解决?需要重新输入程序吗?

网友B:
你的机器其它的地方工作都还正常吗?如查运行正常只是这个参数无法修改的话,说明PLC运行还算正常。
这可这样解决
1.看一下PLC面板上的ERR0R灯亮不亮,亮了可能是PLC有问题了。如果正常看下一步。
2.把PLC编程口的小开关打到STOP上,然后在屏里修改这个参数,修改完后看这个参数可不可以显示在屏上面的,如果可以把小开关打到RUN上,看这个参数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很有可能是你屏上其它的参数或开关影响到这个参数的修改。其它的开关和参数看一下!
3.把小开关打到RUN上时,修改的参数显示不到屏上面,看下通信线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正常看一步。
4.把屏里的程序调出来看下那个参数是D多少,把PLC的程序也调出来看一下D有多少个,修改所有的D,把屏里的也修改一下。再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A:
如果是你点在数字键盘上没有反应,则是触摸板的问题;
如果有反应写不进去,检测PLC及通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器其它的地方工作都还正常吗?
机器其它地方还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我用另外一台同型号的GOT更换后,故障就消失了。感觉应该是PLC的问题吧?可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另外一台同型号的GOT更换后,故障就消失了。感觉应该是PLC的问题吧?可不知道如何解决。
不好意思,因为着急发错了,应该不是PLC问题,好像是GOT有问题吧?

网友C:
换了一台好使了,应该是got的问题,不过你试试把不好使的那台再重新传一遍程序看看。

网友A:
进到系统菜单看一下通讯设置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D:
把PLC程序简单化些,触摸屏也用简单点的程序,用触摸屏向里面写入数据看行不行,这样简单些好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