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4):
       请教ZCMY ,及各位老师:

                                         我用omron  SYSWIN  3.4  读1台PLC 为 CV500-V1  的机器程式时,
程式上传到98% 时  , SYSWIN 报错, 关闭。 试了多次结果一样。

求助?

网友A:
你的CV500-V1程序完整,可以正常运行吗?

网友B:
用SYSWIN3.4做的程 序也能用CXP打开的,你用CXP软件试试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其它型号的PLC,这样就知道是不是软件的原因;

楼主:
謝謝ZCMY及各位老師的解答:
第一:  程式完全正常,機器在正常運行。
第二:  用CXP 打不開CV500的程式,試過最新的CXONE  3.2  不行
第三: 我想是否是WINDOWS  2000  系統下不支持 SYSWIN  3.4
接下來試試其它型號的PLC 看是否支持

网友C:
[謝謝ZCMY及各位老師的解答:
第一:  程式完全正常,機器在正常運行。
第二:  用CXP 打不開CV500的程式,試過最新的CXONE  3.2  不行
第三: 我想是否是WINDOWS  2000  系統下不支持 SYSWIN  3.4
接下來試試其它型號的PLC 看是否支持
你去看這一篇: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23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