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4):
我想知道电机的堵转电流能计算出来吗?比如说知道功率为2HP.电压115V.60HZ的一个电机。

网友A:
长时间堵转电机就烧坏了呀

楼主:
是的,长时间堵转就烧坏了。堵转试验是说的加低电压。我想是不是计算也能算出来啊。

网友B:
应该算不出来的,而且堵转电机很容易发热呀

网友C:
堵转电流I=U/r(内阻)

拆下电机所有接线,测量电阻。结果就能计算了

网友D:
从原则上分析电机堵转时将所有的电能转化为热能所以I=U/r  但不知正确与否

网友E:
堵转应该电流很大 属于过载 不过 现在都有过热保护 没等他堵转它就保护了!

网友F:
我觉得,电动机堵转时,转子没有转动,也就没有反电动势的产生,此时电动机应该等效成一个电感和线包直流电阻的串连。直流电阻可以测量,电感量也可以测量,然后在计算出总阻抗......
不知对不对。

网友G:
电机为什么要堵转了,是用在哪放面的

网友H:
我采用EDSA电气系统分析软件时,堵转电流通常是额定电流的5倍.
可否问一下,您想要得到堵转电流的目的是做什么分析用

楼主(2009-12-15):
引用 网友H:
可否问一下,您想要得到堵转电流的目的是做什么分析用
我想选热保护时用。厂家要这个参数。

网友I:
装个互感器之后好像就不用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装个互感器之后好像就不用算了吧
怎么会呢?

网友H:
通常堵转电流按5倍的额定电流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