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急需帮助

楼主(2009-11-14):
小弟是菜鸟中的菜鸟,所以问的问题各位前辈别介意,毕竟每个人都是从零开始的
          小弟厂里面用的是三菱的PLC现在我感到很疑惑的是连接PLC的数据线接口似乎只有台式机有,而笔记本没得,我笔记本只有个外接显示器的接口
          自己想用USB连接PLC,在网上查了下说要USB转接,但那个线淘宝好贵,自己还是忍痛买了根,但还要什么驱动,我用USB搞了半天都没写入读出任何东西,都说不能与PLC通讯,我郁闷啊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啊 听说用USB搞的 经常会出问题 有没有什么办法用那个外接视频接口与PLC通讯啊 小弟谢了 问题比较多 各位大虾多多解决

网友A:
外接视频?VGA口转串口?首先硬件上不支持,你要更改主板走线添加通讯芯片,这样的成本支出将远远大于USB编程电缆的支出,你连USB转换器都嫌贵,那就建议你家老板去买三菱的USB编程电缆好了。

网友B:
USB转串口的比较成熟的,对常用的PLC都是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C:
买PCI插槽那里转串口卡,那东西很好用,比那些什么鬼USP转串口线,强多了

网友D:
USB线不行?你设置对了没有,波特率,com口等

网友E:
直接买根三菱编程电缆SC-09的 。你 电脑需有COM口,不然只有另配USB转换器了

网友F:
三菱的USB编程电缆多少钱,好用吗

网友G:
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我想说的是,在涉及到通信的时候,楼主需弄清楚通信协议类型。
然后在根据通信协议类型来选取通信电缆

网友H:
呵呵;你驱动装好了没有?

网友I:
装完驱动后,按此端口设置PLC的com口

网友J:
电子市场有很多USB转232卖,而且要装好驱动,特别是COM要选好

网友K:
直接买国产的USB-SC-09,里面会自带驱动光盘的
装好驱动后将编程软件中通讯设置中的COM口号设置成和电脑中COM口号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