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4):
求教,用一个电磁感应式的接近开关能不能用其输出直接带中间继电器呀?
另外有没有可以检测塑料的接近开关?

网友A:
用一个电磁感应式的接近开关能不能用其输出直接带中间继电器呀?
这个可以,控制它的线圈。

有没有可以检测塑料的接近开关?
好象电容式接近开关可以。

网友B:
恩,楼上就是 最佳的答案了
检测塑料的,就用电容式接近开关,我们现在就在用呢

网友C:
绝对可以直接到继电器线圈。电容接近开关可以检测塑料。但是要注意你实际所需检测距离。

网友D:
标准的回路中是不允许这样的.可以用光线检知传感器

网友E:
完全可以呀,直接用就可以

网友F:
需不需要考虑触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电磁感应式的接近开关能不能用其输出直接带中间继电器呀?
这个可以,控制它的线圈。

有没有可以检测塑料的接近开关?
好象电容式接近开关可以。

现在情况如下:棕接24V+,兰接24V-,黑是反馈.如果不接中继的线圈,接近开关动作后黑就有24伏电压,但是接了中继的线圈,接近开关动作后黑只有0.7伏电压.我用的是24V直流欧姆龙普通中继。高手指点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G:
接近开关直接接中间继电器并不是特别理想,故障率太高,不是很好用。检塑料就只用电容式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了。

网友H:
一般中间继电器需要的电流比较小,只要考虑电压就行了;

网友I:
可以直接接的,不过可能不是很可靠

网友J:
可以,外接电源构成回路即可

网友K:
同意以上说法,不多说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电磁感应式的接近开关能不能用其输出直接带中间继电器呀?
 这个可以,控制它的线圈。

 有没有可以检测塑料的接近开关?
 好象电容式接近开关可以。

现在情况如下:棕接24V+,兰接24V-,黑是反馈.如果不接中继的线圈,接近开关动作后黑就有24伏电压,但是接了中继的线圈,接近开关动作后黑只有0.7伏电压.我用的是24V直流欧姆龙普通中继。高手指点下是什么原因?
负载电流过大,一般可用直流24V的国产JZX-22的小继电器作负载。你说的情况是有可能是你的接近开关是PNP常开型的,至于黑色线不是反馈线,是输出端子。在PNP型中,负载接在输出端跟24-端之间,在NPN型中,负载接在+24跟输出端之间。这点你了解吗?你没搞错自己的那只接近开关的属性吗?
还有这两种类型的接近开关里,又都有常闭型和常开型的,常开型也就是说在感应到物体时动作时,输出端的负载通上电。反之就断开电,常闭型则相反。

网友M:
可以接是中间继电器,检测塑胶可以用光电开关就行

网友N:
楼主的思路恐怕有点问题。
你这样去做,首先用外部电源给继电器线圈直接供电,这时继电器动作,剪断继电器供电线的其中一根,2个断头分别接到接近开关的输出点上,一个接COM,一个接常开(或常闭)。再接上接近开关的电源。接线完成。
接近开关只是一个开关,不要拿它当电源。
还有,剪线接线的时候,请关电,确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