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4):
手里有个久的PLC想学编程不知道还需要什么
没有数据线,及驱动光盘。
PLC的型号是 MELSEC FXoN--40MR
因为是初学者不懂想请问一下各位师傅

网友A:
编程电缆,软件,电脑,就差不多了

网友B:
编程电缆、软件、电脑

网友C:
呵呵;FX0N的有些老了,不过手册你可以参考FX1N的,软件及电缆都一样;

网友D:
编程手册及使用手册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E:
软件与手册在论坛里都有下载,编程线可以去市场买一根就行了

网友F:
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编程电缆SC-09,不需要驱动,用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