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4):
现在一台伺服电机,通过齿轮组带一个转动负载,减速比为20.现在发现运动时电机出现步进的现象,就是让负载转动一个角度时,应该是先加速,然后匀速,最后减速至停止的,现在却在中间经常出现先减速,再加速,然后某段又减一下速。就象是让它连续进行了几段加减速运动一样。
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调节啊?谢谢!

网友A:
控制要求,加减速是频繁的吗?还是转换间隔时间太短

网友B:
首先确认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如果不是程序的问题,可能是干扰了

楼主:
可以肯定程序没有问题,因为程序以前运行是正常的.这是新换了一种伺服电机,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干扰的可能也可以排除.我觉得是不是伺服参数没调好啊?很象是爬行现象.但是爬行一般是在低速运行出现的,我这个电机不管低速高速都这样.而且,不管怎么调增益,增加刚性都无改善.如果说是负载过大,我以前用的其它品牌跟它功率相同,惯量更小的电机,却能够运行啊.

网友C:
你的 增益PID可能没有调好 还有惯量比

网友D:
增大位置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