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4):
今天我和师傅装一个柜子,里面用18个0.75KW,400V的松下变频器,还有60多个接触器,继电器,空开,断路器,柜子是GGD型,宽1.4米的。安装空间有限,变频器,PLC不要离接触器,继电器太近,容易干扰。我们采取的措施:在离PLC,变频器近的位置,装空开,断路器,其他位置装接触器,继电器。总之带有线圈的元器件容易产生干扰,要采取措施避免。

网友A:
有道理
带线圈的元件在通电时,有电磁感应。
学习了

网友B:
尽量做到,变频器与可编程控制器远些,再使他们与线圈远些更好。

网友C:
相对空间不大,应该抑制干扰的效果一般

网友D:
线圈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是变频器产生干扰,还有变频器对电源产生干扰,接地不好、电机线过长、走线方向等也同样容易产生干扰。

网友E:
有条件的要在每只接触器线包两端并一组RC吸收回路,防干扰。

网友F:
可以加线圈和独立接地防干扰

网友G:
最好再作个隔板

网友H:
这个人国外的做的控制电柜做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