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4):
请问知情人士:
我公司有一车间照明全部为40瓦电子式日光灯,共计48盏分两路开关,原来用墙壁式烧坏后改为德力西单开但是管不了多长时间,电流我算过够用。望师傅指点。

网友A:
电压过大吧

网友B:
功率因数低,实际电流过大。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线小了,而且是单股线。,造成接线的地方很热,影响了开关的特性。
我以前在工厂做的时候就有这个现象,后来加了一段粗一点的线,就OK了!

网友D:
不应该是谐波。电流最好用钳型表实际去测。

网友E:
电流最好用钳型表实际去测。再测一下你的电压

网友F:
谐波的因素有。但不是最主要的。节能灯一般比标称功率要大。所以开关可选大一个等级的。

网友G:
开关是发热损坏但能用,还是直接损坏不能用了

网友H:
看看实测电流再说吧

楼主:
首先要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我同意8楼的说法。我测试过电流和电压都是正常的,4楼说的对,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把墙里的线拽出,结果是我们的同行“不守道德”做的蠢事。问题解决了,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I(2010-04-07):
是谐波的可能性比较小

了解更多谐波治理到http://senyuanec.blo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