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4):
空压机冷却器所用的冷却水一般是未经软化处理的工业用水。水中所含的钙、镁等重碳酸盐类在水温较高时会分解成较坚硬的沉淀物积结在管壁上,这就是水垢。形成水垢的多少与水温的高低、时间的长短以及所用的水质有关。一般,水温在45℃以上时容易形成水垢。水垢的热导率只有1~2w/(m·℃),比常用金属材料的热导率要小得多。因此,冷却水管积垢将使传热恶化,不能将空气冷却到所要求的温度,从而将使气量减小,这将直接影响到空分装置运行的经济性和正常生产。

   积垢严重时必须把它清除掉。清除方法常用机械法或酸洗法。

   机械法就是用铁刷子等把水垢刷掉;酸洗法是用含有10%的盐酸稀溶液用小水泵循环清洗,用酸把水垢溶解、除掉(因水垢一般属碱性),然后用碱中和一下。需要注意酸液不能太浓,以免腐蚀金属。

网友A:
可以用洗空调用的克垢清洗,稀释后用用高压泵打循环,一般运行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网友B:
也可以用洗开水壶的药,高压泵加入大量的水循环冲洗就可以了

网友C(2010-03-07):
可以找一些专门清洗这个的东西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