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5):
各位老师:
     请问西门子TP177B-DP触摸屏与S7-200PLC连接要用哪种电缆线呀?具体怎样操作啊?目前的状况是PC机的组态项目能够下载到触摸屏里,但是触摸屏和PLC之间就是通讯不上,心急如焚啊!
     请各位帮忙指点迷津,我万分感谢啦!

网友A:
以前用过tp170b就是用串口连接的,你看看这种有没有串口吧,一般200plc不推荐用dp总线。
它应该有mpi口,用mpi口和200的mpi口连吧。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啊!现在关键是我用mpi方式连接过,也是不行的,难道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吗?因为在这方面的知识,我刚涉及到,不是很深入,所以有些地方确实不胜了解,望您能够继续给予帮助!谢谢了!

网友B:
应该比较简单的 485通讯
连线 参数对了没什么别的了

网友C:
下个TP177B-DP触摸屏的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A:
1、检查下接口是否正确,是不是1F1B口(485);
2、电缆是否好使,是自己焊的还是买的,如果是自己焊的检查下焊的是否正确
3、通讯参数设置的时候一致,plc和人机两个要对应
4、plc是否是运行状态

楼主:
各位老师:
    关键是PLC和触摸屏两个设备的参数不知如何设置啊!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D:
PLC的通讯参数在系统块了设置,触摸屏通讯参数在组太软件里设置

网友E(2013-06-22):
7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