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5):
各位老師:
     我最近在使用步進電機時,具體碰到的問題如下:
     控制步進電機正轉90度,2秒後,再反轉90度;隨著電機正反轉數10次後,電機的旋轉時的初始位置越來越偏了,請教這是怎麼回事;我用的是三菱PLC的PLSY指令!

网友A:
这是正常的,要是不偏角反到不正常了。这与机械结构、电机驱动电压,驱动器精度都有很大关系。一般象你这样的运动方式可以装一个原点开关就可以了。返回来的时候用回原点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要是不偏角反到不正常了。这与机械结构、电机驱动电压,驱动器精度都有很大关系。一般象你这样的运动方式可以装一个原点开关就可以了。返回来的时候用回原点指令。

是呀,我以前也是像楼主那样,所以也是偏离了原点,后来用原点回归,可是回归的速度也不太理想,特别是回归时也会冲原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