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丝成年历修理

楼主(2009-11-15):
5V电源正常,复位正常,数码管大部分不亮,请指点!

楼主:
对不起,是万年历不是成年历

网友A(2009-12-15):
很秃头的问题也,比如:控制电平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查看是不是限流电阻过大,可以测试一下电流,如果小于20ma,则无法点亮!

网友B:
晶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