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5):
在我印象中电火花,线切割就是一回事,但我们厂老师傅说电火花和线切割是不同的,请各位老师傅说下这俩有啥区别啊

网友A:
呵呵;是做模具的电脉冲与线切割吧?
差老远了;

网友B:
基本原理相差不远,都是高频放电。

网友C:
线切割是有丝的。电火花有的有丝有的无丝,有丝的就是电火花线切割。

网友D:
电火花是大名即工作原理相同,有电火花数控线切割机床、电火花成型机床、高速电火花穿孔机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火花是大名即工作原理相同,有电火花数控线切割机床、电火花成型机床、高速电火花穿孔机床
据这位朋友的叙述,是否可以解释为:线切割是电火花的具体应用,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F(2010-03-07):
这个不是一个概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