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5):
我的电脑操作系统是vista 系统为什么装不上西门子的编程软件。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A:
你和我是一样的问题,vista对西门子编程软件部分不兼容,所以还是换XP吧!

网友B:
还是换XP吧,我的就换了

网友C:
好像vista不兼容 WinCC,STEP 7 MicroWIN

网友D:
vista家庭版的是不支持的,建议你换一下版本了

网友E:
Vista下运行的西门子软件版本为 :
Step7 V5.4 SP3或以上版本
Step7 Microwin V4 Sp6或以上版本
Wincc V7 Sp1版本。

基本上目前大多数西门子软件均提供了对Vista系统的支持。

不过旧版本依旧不会对Vista支持。

网友D:
呵呵,软件安装说明上有对计算机的软、硬件要求。

网友F:
这点大家安装的时候可得注意了

楼主:
那么在VISTA系统下装一个XP系统构成双系统能不能解决呢?如果可以怎样安装?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么在VISTA系统下装一个XP系统构成双系统能不能解决呢?如果可以怎样安装?

那我建议你直接将你的Vista升级为专业版或者旗舰版。

网友G:
从微软的软件讲,都是高版本后安装。我觉得应该先安xp,在安装vista,最好在不同的分区。

网友H:
vista系统对软件安装要求较高,盗版的一般都不能安装的,但我们常用的往往都是盗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