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5):
问:
     从测试EM235的输入输出来看,它可以输入或输出的是0-20mA的电流,若要用于控制或接收4-20mA 的电流信号,可以通过硬件上的波码来设置吗?还是必须通过程序算法来实现?望先知们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EM235模块上有输入输的设定开关,你按说明书上设定和使用就行了。

网友B:
直接根据软件的零点迁移方法计算就可以了
不必要再搞什么拨码,拨码开关也可以,你看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C:
呵呵;DIP是不能更改的,只能设成0~20MA;
你用4~20mA只需按6400~32000数字量对应就行了;

网友C:
这个DIP是没办法设成4~20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