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5):
各位老师:我有一台ABB510变频器是给鼓风机用的,控制方式是DI1---24V启停、AI2送进4--20MA手操器信号,在应用时发现一个问题:AO1输出的4---20MA信号和给定的信号成线性,是正常的。而AO2输出的4--20MA信号不正常,输入从4---20MA而AO2输出是4--50MA!开始我认为是干扰造成的,可是我把AO2端子上的两根线都解掉还是那样,(AO2和AGND)请大师们帮我琢磨一下问题出在哪了?对了这台是新安装的机器,新的变频器。

楼主:
对了,13--参数和15--参数我都已经设定好了!

网友A:
是不是设定,比例不对看看参数组15.05 SCALE AO1

楼主:
15--参数都已经设定好上下限了!AO1---AO2分别是频率和电流模拟输出信号,因为输入的AI2模拟信号是4---20MA所以AO1和AO2的下限就是20%,上限是100%。此种ABB510变频器已经使用多年,这种情况头一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