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5):
我想请教各位高手,触屏到plc到变频器的控制,怎么能实现,控制变频器能按输入的频率工作即可,我想是,我想设定的为0-50hz转换成0-32000然后再转换成0-20ma输出么,这样的想法可以么,请高手帮个忙,谢谢了啊

网友A:
可以的
只要更具手册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在屏中还有一个比例要设置的

楼主:
大哥,有什么比例要设置,指点下,谢了

网友C:
数据的转换和局部变量什么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