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动机转子

楼主(2009-11-15):
绕线电动机 125KW  转子串电阻  电机启动开始 到全速运行 转子有电流吗  如果有 是怎么变化的 是升高 还是减小  有公式吗?

网友A:
电流有,没有电流就没有电磁转矩就不会动!没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

楼主:
那么假设 这个绕线电动机在有启动到全速 共经6段电阻  由一段启动到6段全速 电流一样吗》

网友B:
不一样,由大到小

楼主:
那么125KW 电机的转子电流怎么算啊!

楼主: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网友C:
肯定是有电流的,应该是由小到大吧

楼主:
楼上你你不是没有说一样吗 我也知道有 公式呢 !

网友D:
近似计算
I2e=Se*U2e/1.73*R2
I2e---转子额定电流A
Se---额定差转率
U2e----转子开路电压V
R2----转子每相电阻Ω
准确计算
R2={Se/(1-Se)}*{(Pe+Pj)/3*I2e*I2e}*10*10*10
Pe-----电动机额定功率(KW)
Pj----电动机机械损耗(KW)一般取0.01-0.02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