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5):
设备厂家安装两台变频电机30KW和55KW,通过铁盒线槽走BV线,分别用16平方和25平方线,我说容量小,长期用不安全,必须选用25和35平方线才标准,对吧,请指教!

网友A:
从经济角度看16,25够了,一般都这样做,但要是企业规模上品味点,25,35更好。

楼主:
谢谢!变频器说明书提供的数据为25平方和35平方电线。

网友B:
16和25实际使用的时候是够了
如果要好一点,用大的也可以啊

网友C:
我觉得应该用25、35平方的铜心线,虽然说16、25平的也可以,但是你要考虑到长期使用的问题,还有周围环境。再说了,人家说明书都要求使用25、35的,你凭什么要改呢?

网友D:
考虑电线容量的问题。还是线径大一点的好。如果线径过细,长时间使用,会出现电机发热的现象

网友E:
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都有建议的电缆线的标准。

楼主:
我们工厂夏季温度很高,车间窗是封闭的,车间里还有热处理设备,变频电机用在注塑机上的,也用温度控制,并且线走在线槽里,线很多,我觉得还是25、35平方比较稳妥。

网友F:
看你的使用环境,不过我觉得是够了,如果经济可以的话,那就无所谓了

网友G:
而且看你所使用的距离了

网友H:
厂家在成本控制,有些电机并不是长时间满负荷.这是经验数据,他们试过,应该没问题.长时间来说都存在老化问题,平时还是多检查.

网友I:
够用的,但粗些更好呀

网友J:
要看电机运行时的负荷如何,如果不是满载运行可以小一档使用电线,如果电机运行的负荷比较大,还是建议按标准选线,这样可以保证连接线的使用寿命.

网友K:
细的可以用,但是考虑电机的使用壮况 以及企业的长久使用 还是选用大的 免得发生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L:
通过环境因素考虑,线径小。按照标准电流应该选用25,35线铜线。

网友M:
从经济考虑选用16,25线铜线也能用。

网友N(2019-02-01):
距离是关键一般40米内16平方和25平方国标铜缆足够了.超过40米应加一档。

网友O:
回复 网友N:
问题是真李逵太少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O:
问题是真李逵太少啊,
没理解您这句话的意思,

网友O:
回复 网友N:
李鬼太多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N:
距离是关键一般40米内16平方和25平方国标铜缆足够了.超过40米应加一档。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