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5):
情况是这样的,我这取电环境只有380V,而现在需要的电压是DC12V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三相电的遥控插座,三相电的插座上没有提供零线。所以只有380V的电源提供,而遥控接收模块只有220V和12V的,没有380V供电的模块。我现在的想法是想整个380转12V的直流电供遥控接收模块使用。

11月16日20时59分13秒回复: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已经有了基本的想法了;
一、用380V转12V的变压器
二、用蓄电池(这个方法还不是很符合我的需要,用蓄电池一来体积大了,二来重量也蛮大,三来就是老要充电这个不是很方便。。。)
三、用电池。12V的电池倒是有,不过可耗不起呀,12V的电池3块钱一粒,估计用不了几个小时就会趴下了……功耗多少也有几十毫安的嘛……

我现在又有新问题——用变压器是不是还需要整流滤波?

网友A:
等等高手来回答,变压倒不是很复杂。只是在没有零线的情况下变直流12V,对我来说,有难度

网友B:
可以用380变12V的变压器呀,或者用电容降压供电,这要看你的负载电流了。一般30mA内的负载适合。用2只2UF/630V的涤纶电容串联降压,在每只电容两端并上100K/0.125W左右的电阻来均分受压。当然有1只耐用在1000V以上的电容就不用均压了,但并470K的释放电阻还是要的。然后在此电路后面加只12V稳压两极管和1N4007即可得到直流电源,但主要是这种类型的负载电流范围小,却电路带电。
可靠的最好用第一种的380/12V的变压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380变12V的变压器呀,或者用电容降压供电,这要看你的负载电流了。一般30mA内的负载适合。用2只2UF/630V的涤纶电容串联降压,在每只电容两端并上100K/0.125W左右的电阻来均分受压。当然有1只耐用在1000V以上的电容就不用均压了,但并470K的释放电阻还是要的。然后在此电路后面加只12V稳压两极管和1N4007即可得到直流电源,但主要是这种类型的负载电流范围小,却电路带电。
可靠的最好用第一种的380/12V的变压器了。
真厉害,还没见过。楼主怎么不考虑用电池?

网友D:
既安全又可靠的办法是综合各位朋友的方法采用:380/14V的变压-整流滤波,加个12V的蓄电池。

网友E:
用380V转220V,12V用电池

网友F:
对啊  有电池啊 真聪明

网友G: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先变压器,然后整流一下就可以呀

网友H:
保守点,用变压器吧。

网友I:
变压器  蓄电池

网友J:
又不是没有12V的电池,有必要那么麻烦吗

网友K:
加个调压器呢小功率的就够你用了 ,380变220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已经有了基本的想法了;
一、用380V转12V的变压器
二、用蓄电池(这个方法还不是很符合我的需要,用蓄电池一来体积大了,二来重量也蛮大,三来就是老要充电这个不是很方便。。。)
三、用电池。12V的电池倒是有,不过可耗不起呀,12V的电池3块钱一粒,估计用不了几个小时就会趴下了……功耗多少也有几十毫安的嘛……

我现在又有新问题——用变压器是不是还需要整流滤波?

网友H:
需要整流滤波,变压器后加个整流桥买个25伏2200UF电解电容窜个7812三段稳压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