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5):
目前要选择空压机控制柜,空压机为往复式、多级、封闭式风冷电机动驱动,空压机容量:1.0m3/min,   额定排气压力:8.0MPa, 电机功率:15.0kW。
要求如下:
供方应为电站中压气系统提供一套以PLC为基础构成的控制柜,安装在空压机室,PLC应采用性能不低于S7-300系列的可编程序控制器。空压机保护应至少包括如下部分:
         空压机电动机端相保护
         过载保护
         各级气缸的压力过高保护
         各级气缸的温度保护等
控制柜内为2只空压机各提供一块独立的控制盘,控制盘设有空压机电动机启动控制器、自动空气开关等主回路设备和PLC、带红、绿色指示灯的“手动-关-自动”选择开关、按钮、信号灯、电源隔离变压器、继电器、电机保护等控制回路设备以及排气温度表,排气压力表、油压表、低油压停机继电器和电热器。自动控制装置应允许空压机交替作“工作”机运行,当压力降到预定值时,自动启动空压机。应提供空压机自动控制所要求的全部压力信号器。还应提供三只辅助压力信号器,用于低压报警、高压报警和高压安全切断。控制柜至少应向计算机监控系统提供储气罐压力高、压力低的信号及2台空压机的运行状态。
控制系统应具有“现地/远方”切换,手动/自动切换、开机、停机、空压机运行方式转换、电机保护、空压机参数设定、各种状态和参数的显示、故障报警显示等功能,还应具有与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公用设备LCU的连接接口,接口应包括网络通讯接口和必要的I/O接口。供方应提供通信规约软件,并与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承包商进行协调,确保通信成功。输入/输出(I/O)接点应为电气上相互独立的空接点,输入信号主要是指远方控制命令,输出信号主要是指中压气系统设备运行状态和报警信息等。

网友A:
你们是要做空压机控制柜的吧!怎么没有具体的联系人的哦!只留有网站的话也不知找谁啊!
和我联系吧!我们专业做中央空调、螺杆压缩机的控制!13918363956 刘工!看你们公司的网站在宝诚路,我们应很近的,我在七宝!

网友B:
我们可以做,我公司做过很多空压机变频改造的控制柜

网友C(2010-03-07):
这个很普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