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6):
,不是用接触器的,而是用手柄,电机上有两套定子,是用串定子调速还是切定子调速?谢谢大家

网友A:
双速电机吧.

网友B:
双套定子 没有见过啊  明白的讲讲啊

网友C:
变极电机较多吧

网友D:
说 具体一点

网友E:
如果电动葫芦有调速的话,那就是切电阻调速呗。电机必须是绕线式的。     我们这里那种大的吊车都是切电阻调速。

网友F:
双套定子 没有见过啊

网友G:
我们常见的多为锥形电机,它的调速主要是变换电阻器。

网友H:
同意6楼的

网友I:
好像没注意过有电阻

网友J:
我用过的大点的都是绕线并切电阻的。小的没有调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