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6):
各位朋友:
我的系统是用S7300和MP377做的系统,也不是第一次做了,做了很多套了。程序里多是一些模拟量,用FC105处理后,转换好的工程量,在MP377上显示而已。已经试运行好多天了,突然出现好多压力都有10MPA的显示(应该是1MPA),只有一个压力显示正常是1MPA以下的。并且是同时变的,就是突然同时出现10MPA的显示,其实只有1MPA以下,系统断电后,又都正常 了,即都在1MPA以下了。在运行时又突然出现上述现象了。
这样一闪而过了,断了几次电又不出现了,真是怪了。请各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感觉这个软故障,无从下手分析,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先谢谢

网友A:
不清楚你的FC105的量程设定是多少?0-1Mpa?或者是0-1Mpa?

遇到此状况应该是你的模拟量模块的短暂上溢出,你的模块接线是否已经按照模板规范手册中模拟量篇描述的与Mana链接并接地了呢?

你可以使用你的MP377,放置一个历史趋势,来看看你的模拟量地址在10Mpa时所显示的值是多少。

楼主:
我的量称是0-40MPA呀,也不会像你所说的上溢呀,没倒最大值了呀?再,我在10MPA再加大压力,压力也不增加呀。谢谢楼上

网友B:
刚刚学习中  还希望更多的高手解决 我跟着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量称是0-40MPA呀,也不会像你所说的上溢呀,没倒最大值了呀?再,我在10MPA再加大压力,压力也不增加呀。谢谢楼上

所以请你去看看10Mpa时端口读数呀~~读数是多少呢?

如果10Mpa事件是是随机的,那么就用历史趋势记录,因为你的情况,并不能排除信号受到干扰的状况。

楼主:
楼上的高人,10MPa时的端口读数,你是指什么呀?我没理解呀,10MPa不就是读数吗?
并且是这数是基本固定不变的呀,重新上电又没有了。不知什么时候可能又出现了。
请你有空的话,再给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