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6):
富士plc与pc连接线制作方法
富士nb系列可编程程序控制器的通讯接口标准为:rs485/ rs422;采用8针rj45模块型插座;其不能直接与rs232接口连接,必须先经过转换。rj45各针脚的布置如下: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
内容:
     富士nb系列可编程程序控制器的通讯接口标准为:rs485/ rs422;采用8针rj45模块型插座;其不能直接与rs232接口连接,必须先经过转换。rj45各针脚的布置如下: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rs-485用于多点互连时非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rs485和rs422电路原理基本相同,都是以差动方式发送和接受,不需要数字地线。rs422通过两对双绞线可以全双工工作收发互不影响,而rs485只能半双工工作,发收不能同时进行,但它只需要一对双绞线。rs422和rs485在19kpbs下能传输1200米。
   nb2系列plc默认通讯标准:通讯口com1,波特率19.2k,停止位1位,奇偶校验:奇校验,字节8位。
   富士nb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一:到电脑市场购买一个usb/rs232和rs232转422/485转换头,一根 8芯水晶头连接线、一个db25f插座。按转换头的说明书的说明,把 8芯水晶头连接线和25芯插座按照下面接起来:
   8芯水晶头的
   3(rxd-)—16(r-)
   4(rxd+)—17(r+)
   5(txd-)—14(t-)
   6(txd+)—15(t+)
   1,7(sg)—7,8
   2,8(5v)—12,13
   把25芯插座和422/485转换头接起来就可以了。
   富士nb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二:
   pc的rs232是9针,不能和nb的rj45直接连接的,rj45这边是rs422,所以需要转换模块,如果有三菱的sc-09电缆可以用它再做个和rj45的连接线即可。
   sc-09 编程电缆为 rs232 接口(俗称 com 口)到 rs422 接口的转换电缆,通用于三菱 a 系列和 fx 系列plc ,支持所有通信协议,用于电脑与 plc 的编程通信和各种上位机监控软件,并可替代三菱通信模块 fx-232aw (或 fx-232awc ),该电缆的 rs422 端口和 rs232 端口均内置± 15kvesd 保护电路,可带电任意带电插拔。
   db25母头引脚定义如下:
   rs-232模式:采用标准的db25针串口标准,2脚(收),3脚(发),7脚(地);
   rs-485模式:采用db25母头的14(485-),15(485+)脚;
   rs-422模式:采用db25母头的14(t-),15(t+),16(r-),17(r+)脚;
   电脑机箱后方的9芯插座,旁边一般有 |o|o| 样标识。
   rs-232c接口电气特性 eia-rs-232c对电器特性、逻辑电平和各种信号线功能都作了规定:
   在txd和rxd上:逻辑1(mark)=-3v~-15v 逻辑0(space)=+3~+15v
   在rts、cts、dsr、dtr和dcd等控制线上:
   信号有效(接通,on状态,正电压)=+3v~+15v
   信号无效(断开,off状态,负电压)=-3v~-15v
   rs-232-c标准规定的数据传输速率为每秒50、75、 100、150、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波特。

   串口故障检测按以下步骤逐步检查:1、有些机型有lock键,检查其是否按下;2、主机rs232接口与计算机接口定义相同: 2—收,3---发,5---地线,因此要求主机与计算机之间的连线2,3对调,并检查其是否连通;3、计算机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 4、计算机com口设置是否正确;5、设备地址设置是否正确;6、是否有回读,有回读,并按通讯协议核对回读内容。
   如以上几项全部正确,仍无应答,请打开机盖检查:1、rs232连接的小扁线一端插头是否因运输途中摔出﹑摔松﹑未插紧;2、检查小扁线与主机232接口是否连通。
   软件检测说明:1、 此窗口说明通讯线路不通或者、奇偶校验、波特率等设置错误,通讯连接不上。2、 此窗口说明通讯口设置错误。3、 此图为正确的设置。4、如果出现”integer overflow”说明编程软件的版本与系统软件不匹配。必须更换软件。
   附注:松下fp1系列的通信接口采用标准9芯rs232接口三菱 a 系列和 fx 系列plc通信接口采用标准rs422接口富士nb系列plc通信接口标准rj45

更多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