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6):
485KW和283KW的空调主机分别要用多粗的电缆?求助.485KW主机距强电机房变压器160米,283KW的空调主机距强电机房变压器120米,请问这两个各须要配多大的电缆呢?感谢!

网友A:
负载同时满负荷工作时应用(铜芯电缆)

485KW用450的,283KW用240的

楼主:
谢谢,怎么会用这么大的线缆呢,按《电工手册》上面查,483KW用300的铜芯电缆,283KW用150的铜芯电缆就可以的呀,请楼上朋友,给个详细的说明好吗?帮忙感谢!

网友B:
485KW用450的,283KW用240的比较合适

483KW用300的铜芯电缆,283KW用150的铜芯电缆我感觉有点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