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6):
水表工作电源12DC  输出 是 脉冲信号      现在我想测根据水表流量的大小来测出对应的脉冲个数     应该如何测量  比较方便
  本人刚入行    顺便问下    我本想用高速计数C235来测量     可是为什么变成软件C235无法写入到三菱PLC上     急在线等

网友A:
C235怎么写不进去呢,可以的

楼主:
恩  是可以写进去   想问一下  怎么测比较简单   用高速计数测可以吗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A:
如果信号频率较高,是要用高速计数器
FX系列PLC自身的高速技术接受的是集电极信号

网友B:
呵呵;如果频率不高,也可以用一般的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