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6):
14kvar并联电容器应该配多大的电容接触器。电容是自愈式低压并联0.4-14-3.  接触器应该选cdc9多少a的?

网友A:
可配32A的

网友B:
可以配32安的电容切换接触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配32安的电容切换接触器。

网友D:
必须要大于额定电流并留有一定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