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6):
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这与电动机的运行原理有关,你应该看看关于电机拖动方面的知识.

网友B:
我们教学实验有这样一个实验“Y-△”降压启动,从这里看可知,如果异步电动机直接△型启动,启动电流会很大。

网友C:
是呀,你可以选择软启动呀:变频器、软起动器等

网友D:
因为电动机在启动瞬间转差率很大(约等于1)所以在定子线圈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也很大故流过线圈的电流很大!

网友E:
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4-7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因为电动机在启动瞬间转差率很大(约等于1)所以在定子线圈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也很大故流过线圈的电流很大!
您的提法有原则性的错误:此时的转差率就该等于1,怎么说(约等于1);此时只有外加电压,那来的感应电动势,所以结论也是错的。
我的解释:电动机在启动瞬间的转速为零,反电势尚未建立起来,所以外电压全部加在没有反电势的定子绕组上,其电路电流就是外电压除以绕组的阻抗,能不大!